[求助] HyperLynx 沒有IBIS Model是否可以模擬PCB走線相關資訊

楼主(2019-02-25):
最近開始再研究HyperLynx分析PCB板走線問題,若沒有IBIS Model是否可以針對PCB走線去做阻抗等相關模擬???為IC 沒有提供IBIS Model,想對PCB走線做一個先期評估~~~

网友(2020-09-12):
只能从无源上考虑走线的阻抗,大概的S参数等,如果速率较高的话用三维工具提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