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瞬态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9-02-25):
Capless LDO负载电流瞬间突变的瞬态仿真(pMOS做power transistor),0.1mA-->22mA-->0.1mA, tr=tf=1us
希望控制在输出电压的±10%以内,现在冲的很厉害。
怎么来压低呢?? 靠电容?还是有其他办法呢。求指导

网友:
比较直接的方法是输出加电容,22mA电流还是不小的。
另外可以参考论文找一些fast transient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加电容行,但第二极点左移,pm太小了,电容也超大。
    我现在是尽量保证到高频还有一定的增益,能压一下跳变,但pm就是问题。
    我就怀疑是不是要换结构了。。。现在用的是最常用的那种,p管输入电流镜mi过去,单端放大,难道要用两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啥结构。。要么借鉴一下论文吧,给篇参考 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ct Voltage-Spike Detection.pdf (1.59 MB , 下载次数: 335 )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有直接电压尖峰检测功能的输出电容低压差稳压器.pdf”
非常感谢你。 有趣的论文。

网友:
增加前馈电路,增加反应速度

网友:
速度不够,一般就是输出级的电流被限制死了。可以改结构成无限制的输出电流结构。
还有一点就是加大电容。
22mA不算是太大,应该可以将瞬态响应做的很好

网友:
1、带宽做大些。
2、将输出电容搞大点,直接将主极点放在最后,但如果电流变化范围大时,需要做零点补偿和零极点追踪。
3、也可以增加SR enhence辅助电路。

网友:
方法都很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虚惊一场,我不熟悉switch的用法,结果把电流变化的时间弄成了1ns……所以输出很容易冲到电源电压。
原本要求1us就行,我就纳闷这次的LDO为啥和之前的差别这么大,sorry啊。

不管怎样还是谢谢各种给我想办法的大家,争取不再闹这种乌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