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验证做到什么程度的标准是怎么考量的

楼主(2019-02-25):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IC验证,目前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了解验证。

模块有多个多位输入信号,然后有一个复杂的数学运算(加减乘除),计算顺序通过状态机实现。
验证平台通过随机数输入模块,自己写参考模块比对结果,跑了10000个测试项。(如果按照输入穷举远远不止10000种输入)
通过VCS看了覆盖率(toggle,line,condition,branch,fsm)都达到了100%。
还需要考量什么来证明模块已经通过验证了?

网友:
这前防已经完美了吧

网友:
验证应还有一个功能点收集,简单的讲。你代码所有100%,但与SPEC中一些功能点没有实现。而你又刚好没有测试到这些点。这样代码的100%覆盖率也还是存在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模块的功能就是根据输入经过一些数学运算得到输出结果,现在我通过参考模型比对10000个测试项输出结果都正确,   这样是否可以算功能验证完全了?

   我还有一个其他疑问,该模块调用了一个20X20位的乘法器,如果不考虑穷举的方法,采用什么方式验证比较好。
   (目前用的是没有约束的随机测试)

网友:
初步接触验证的人士,就需要先看下验证的相关书籍,有些概念才好,要不然就只是盲目验证没有收获。
一:像你题目所说的运算模块,除了必须要随机化验证外(因为随机化验证可以覆盖模块功能健壮性,可以让它一直跑几天几夜都是可以的)。然后模块涉及了状态机,就必须考虑状态的健壮性,是否会死在状态机里面。最后就是代码覆盖率只是覆盖了代码行,但是模块功能点也必须尽量揪出来覆盖。
二:对于不适用随机来验证乘法器,不是很好的做法。如果不随机,则一般使用乘数(最大,最小,中间值)*被乘数(最大,最小,中间值),这几种情况去覆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验证相关的书籍关于如何收集功能点都讲的非常笼统,感觉看完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有木有哪本书里面提到了具体的例子之类的

网友:
3-5楼说的是正解,并不是你以为的功能描述就是最全面详细的功能点,做验证需要根据场景、SPEC等材料分解出需要验证的测试点(直到不可分解为止),如果可以加上功能覆盖率收集来实现。然后评估对于这些测试点,有哪些是可以等价的区间,假设你这个计算模块,虽然随机了10000个项目,但说不定都是等价的,没有覆盖到一些拐点或者corner点,那就是无用的。如果你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运算模块,那就可能没有多少功能测试点,那就从异常、结构等方面 再去分析一下吧。

网友:
功能覆盖率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