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仿真有问题

楼主(2019-02-25):
我用verdi2016仿真sv时,总是出现下图圈出的错误,我的程序是UVM1.1中自带的例子,应该不会出现错误,希望大佬可以回答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导入正确的文件列表或者没有开启对应的支持项,verdi没有编译uvm的库,如果是用的vcs编译的话,可以试试k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我是刚开始接触这个,什么是kdb?

网友:
试一试  verdi option: -ntb_opts uvm-1.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这个选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