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模拟什么方向比较好一点啊

楼主(2019-02-26):
emmm,如题,研究僧不知道做啥方向好,有木有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  AI  AI

具体点么

网友:
for ANALOG, I would suggest
5G mmWave

for DIGITAL, sure, it is AI

网友(2020-10-12):
忠于内心,始于初心吧; 不要因为什么香就偏向那边;这是我多年工作的忠告。
模拟电路对比数字来说,入门慢,成长慢,待遇相对低很多。你自己考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