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RAM IP 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26):
各位大佬好,
请问一下,我现在isim上仿真读写RAM没有问题,但是上板以后读数出来为0;

用的是分布式RAM,没有用.coe文件初始化,但是我看到说block RAM 和ROM比较需要初始化;

请问可能有什么其他原因,或者哪位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吗...

谢谢~

网友:
ram的话应该是不用初始化的,原因应该还是出现在读写控制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行为级仿真RAM读写没有问题,那读写控制逻辑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应该是综合出现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不知道你上板之后是怎么查看读取的数据的,如果你是添加通信接口读到电脑上看的话,这样就可能是ram接口控制逻辑之外的地方出了问题。
要是直接从代码上看不出问题的话,可以使用chipscope抓取ram接口信号,看看是不是和仿真的时序一样,然后一级一级找信号出错的地方。

网友:
RAM要先写入,才有正确数据读出的。
chipscope是个好方法。看看ce/we/addr/clk/wdata给对没有。

推荐个数字设计网课,12年工程师主讲: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网友:
看看生成的ram ip的core有没有问题,比如输入寄存,输出寄存的勾是不是勾错了。
行为级仿真应该用生成的ram ip模型,不要用自己写的模型。

网友:
用的自带的仿真isim也就是ip模型应该不出问题,但是仿真有数据,上板没有数据这个很奇怪。强烈怀疑设计是不是有问题,读写时钟是一致的吗?还有就是你真的写入了没有?加个ila到设计里ram读写的位置,看看情况

网友:
先看时钟复位吧,还有就是综合的结果对不对,别综合的时候把RAM都干掉了,那肯定读不出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