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 bus 相关问题

楼主(2019-02-26):
1. 请问一般车电是12V系统, CAN bus spec.要求耐压是-27V~40V,想请问是-27~40V的原因是当车在启动跟熄火后, 瞬间大电流抽载跟放电造成的吗?

2. CAN bus上的CANHCANL应该是接到bus网络上, CAN busIO电压不是3.5V or 5Vmode? CANHCANL-27V~40V电压是来自何方?(uController?or...?)

网友:
1.乘用车是12v,商用车是24v
2.没做过这个接口,所以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