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结结构

楼主(2019-02-26):
请问论坛里大佬超结结构的MOS能用做放大器管子吗?

网友:
可以的,适合用

网友:
超结结构的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大部分pdk里面讲到一般用于开关电源比较多 因为有较低的导通电阻。如果这个用在放大器上的话会不会产生不稳定的问题以及增益过小的问题呢?还麻烦详细指教下

网友:
可以提高MOS耐压,同时导通电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