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bad component subtype的问题

楼主(2019-02-26):
版图确定没有问题,感觉可能是因为把library manager refresh之后出现了问题,有人知道怎么修改吗?

网友:
看看你的rule用对没有,不然肯定是版图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中有好多人遇到,建议你搜索一下,先看一看同学们讨论出的方法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你试着检查一些你的library attach的technology正不正常呢?)

网友:
如果runset是正确的话,一定是你的版图除了问题

网友:
有map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