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问题求助

楼主(2019-02-26):
刚开始学习dc,根据dc lab Guide学习
第一个实验就出了问题

一开始步骤没问题,到了compile的时候就出错了
compile之前:

compile之后:

上面电路图还有logical hierarchy里面的都找不到了,请问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按理说,compile返回1,表示compile执行正确,表示没问题啊

网友:
用DC的人一般不用图形界面。
推荐个网课,学学原理与实践。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12年数字设计前端工程师主讲。

网友:
按照lab做肯定没问题啊,上周刚做过lab2,这种情况感觉只能反复做lab2提高熟练度

网友:
用脚本,别用图形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