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不能跑,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9-02-26):
DRC不能跑,提示Could not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cket (server name) 7000.
不知该如何是好,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二。我将severname 和 7000都在 Calibre→setup→socket里改了,还是同样的报错。

楼主:
有没有大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呢。。卡在这儿了给我

楼主:
有高人指点么。。。顶一下

网友:
请问你是自己装的calibr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calibre是自己安装的,以前的linux服务器坏了,重新安装的系统,然后将老服务器的所有东西打包copy过来的,软件的地址相对比没有变化,只是服务器的名称做了变化,不过刚刚把服务器的名称也改回去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据我所知,calibre的license需要服务器的物理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将主机改成和CALIBRE LICENSE中一样的hostname 或者直接改license中hostname和主机匹配

网友(2021-07-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将主机改成和CALIBRE LICENSE中一样的hostname 或者直接改license中hostname和主机匹 ...

hxd,CALIBRE LICENSE里面没有hostname的内容啊,只在cadence的license里面见过host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