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调光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2-27):
求助  毕业设计要做PWM调光电路的设计与版图实现,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都是基于C51单片机的电路,电路里面包含一些单片机芯片,不知道怎么转换成layout,求各位指点。

网友:
我理解的你这个layout是PCB layout,电路设计好以后用protel之类的EDA工具画PCB layout然后制板焊接元器件,通电测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