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_EMPro2017_/ADS2019】FEM仿真出错异常退出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9-02-27):
各种版本的都试过了,但是EMPRO2017的FEM功能都不能正常运行,log窗口显示怪字符后就ERROR退出了。
解决办法就是用附件中的文件替换BIN目录下的agsl.dll
亲测可以正常使用FEM仿真。

各位下载的兄弟,不论是用的顺手或者有什么问题,麻烦反馈一下。
破解可以看这里

http://bbs.eetop.cn/thread-664026-1-1.html

楼主(2022-10-13):
最新的ads版本,via_designer和FEM仿真能不能用?

网友A(2023-03-11):
还是不行啊,如下是log
Except 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_Update1\Momentum\12.62\fem_scripts\sim.py", line 1155, in import_settings_and_simulate
    simresult = self.simulate(proj.maxNbThreadsADS(), permEMPro2Ads)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_Update1\Momentum\12.62\fem_scripts\sim.py", line 566, in simulate
    self.simulationWait_processOutput(lastsim, permEMPro2Ads)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_Update1\Momentum\12.62\fem_scripts\sim.py", line 443, in simulationWait_processOutput
    output_pvm_or_std(line,self.target_tid,STATUSINFO_FEM_MSG)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_Update1\Momentum\12.62\fem_scripts\sim.py", line 64, in output_pvm_or_std
    pvm_send_string(msgstring,target_tid,msgNb)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_Update1\Momentum\12.62\fem_scripts\sim.py", line 59, in pvm_send_string
    eesofpvm.pkstr(msgstring)
inputParseError: Expected: eesofpvm.pkstr(str)

网友(2025-04-06):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啊,如下是log
Except 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