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新手请教latch up问题

楼主(2019-02-27):
layout新手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讲解latch up具体体现在版图是怎样的?
都知道latch up是VDD到GND的低阻大电流通路,结构图也清楚,但是在版图上要求nmos与pmos隔得比较远,就是为了防止latch up,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减小衬底的电阻吗?求各位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拉远是为了增大Rw2和Rs2,这样分压后,两个三极管不容易开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R是指哪里到哪里的寄生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os反相器剖面图啊,会看到两个R。

网友:
距离拉大是为了增加三极管的基极宽度,降低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