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理想SAR ADC建模SFDR的问题

楼主(2019-02-27):
我用matlab编了一个单端输入传统SAR ADC,12bit。结果发现跑SFDR时,信号频率为113的sin,采样频率为2048时,SFDR为92,采样频率为204800时,SFDR为100 。为何我采用了互质数的f 和fs ,SFDR还是会受采样频率的影响。(采样点数够多,40W)

网友:
频率分辨率不一样,可能计算出的信号能量不一样了,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个案例计算的噪声能量和信号能量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来说只要f 与 fs 为互质数,采点够多的情况下,f/fs大小不应该没影响吗?我这是理想情况下,纯代码编程,噪声只有量化噪声啊。我确认编程逻辑无错误,检查了一万遍了,如果哪位大神有思路,我可附上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输入
补充一下:就是对这个单端理想SAR建模的
下面这个是SAR流程,暂时失配设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是不是不全?少了点中间节点的计算公式

网友:
电容mismatch加在主程序里面,你现在的样子相当于用随机的方式把非线性专成了白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没太明白你的意思。第二张图是我SAR的m文件的主要部分,mismatch不就是应该加在电容设置处吗,电容制造过程中的mismatch不能加在主程序里吧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贴了最主要部分,也就是SAR逻辑,第二张图是SAR的m文件的主体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照书上和常理来说肯定没影响,但是我这个影响不小,找不到问题所在。很简单的一个单端SAR程序,逻辑也清晰,却摸不到头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掉randn函数再试试呢,个人觉得没必要加randn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本就是把dev设置为0,即是去掉了randn了。但是还是存在采样频率影响SFDR的情况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加失配,每转换一个vin值,就随机一个失配,当你转换的点数很多的时候,这个mismatch都是以白噪声的形式出现。你可以看看当采样点数固定一个比较大的值时候,你改变失配,是不是只有snr变化,而sfdr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你可以找找ADC提高线性度的算法,和你这个程序有类似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点数是40万个,要是设成2^n次个,采样频率还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懂你意思了,看来那里确实错了,每次循环调用都会重置电容的mismatch。改了之后发现加mismatch对与SFDR的影响变得正常了,下降很快。但是最初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mismatch为0的理想情况下,我取点数为409600,f/fs=13/2048时,SFDR为90,f/fs=13/204800时,SFDR为99。这个问题着实困扰啊,还望大神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而且主要问题在于周期,f/fs=13/204800 和 f/fs=1113/204800 时,SFDR都是100左右,这两者共同点就是周期都是204800,即是sin采样后的周期。主要是这个周期影响的SFDR,但为何影响我实在找不到原因,按理说周期长采点多信号随机性更强,SFDR更精确,但是这里差别实在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原因不确定
   你可以试试采样点数2^n个,同时采样点数是整数个周期,而且采样点没有重复的值,输入频率不能在整数点上就加hanming或者hannin。你可以先拿个理想的正弦波做,弄好了再弄adc,这样可以排除频谱分析的问题。

网友:
你的matlab代码不熟,和SAR ADC的结构无关。mismatch是全局,噪声是局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我不过mismatch的这个已经更改过了。我再重新编辑一下图。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那个,而是输入频率和采样频率对SFDR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G:

   yes,今天与ZZ师兄讨论了下,有点眉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眉目了,分享一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是因为matlab模型太理想,如果是整数个周期,SAR转换以后每次的量化误差都会呈现一定的规律,

这个时候如果采点比较少或者没有经过足够多个周期来平均这个效应的话,量化误差就会呈现像杂散一样,从而影响sfdr。
解决方法是信号频率 f 不取整数,取个pi之类的,然后点数保证足够多。
当然如果有人有更合理的解释,欢迎交流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有相关论文的,[2004-TCASI] Spectral spurs due to quantization in Nyquist ADCs,里面还讲了理想ADC的SFDR通用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fft点数还有输入频率关系不大,12-bit的sar adc fft 1024点就够了, fin去 (质数/0.5*(fft/2))*fsample就可以,不按这个频率也可以,输出数据加窗就是了,我下面这个图就是12bit sar adc模型跑1024点fft出来的图。另外看性能一般看sndr,sfdr比sndr好十几dB都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的意思是相干采样吗,fin=质数/N*fsample,然后不加窗。按我之前随意取f / fs 为互质数然后加窗测SFDR碰到的那些问题,你认为问题根源所在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干采样不用加窗,做sigma delta满足相干采样的条件是要加窗的

说个做模型的大致思路:
1. 设置建模条件, 比如bit数,采样频率, fft点数,参考电压, DAC结构(BWC, BWA), vcm
2. 根据bit数,参考电压和DAC结构生成电容阵列Ci,这个可以用一个一维矢量存起来。根据采样频率和fft点数生成一个长度为fft点数的相干正弦信号
3. 用for循环实现二进制搜索算法,对生成的模拟输入量依次进行转换:假设sar逻辑的输出为Di, 假设vcm等于0, 则DAC的输出为-Vin+Ci*Di/(sum*(Ci)+C_dummy)*Vref, 判断DAC输出比0大还是小,如果DAC的输出大于0,则Di偏大,应该将Di的当前bit置0。转换的结果存到一个结果矩阵里比如(1024 x 12)
4. 所有转换完成之后,将(1024 x 12)转成(1024 x 1)的模拟量,可以用bi2de函数
5. 用fft函数算psd,然后算sndr和enob,sfdr有兴趣可以看看
6. 如果算法效率要高,整个模型里只能有两个for循环

虽然建模已经是一个做烂掉的题目,但真正要做好SAR ADC建模还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建模有很多论文可以看,比如
1. Behavioral model of split capacitor arraz DAC for use in SAR ADC design, PRIME 2012, Dmitry Osipov
2. Modelling of Capacitor mismatch and non-linearity effects in charge redistribution sar adcs, MIXDES 2010, Stefan Haenzsche

以上个人建议,欢迎讨论

网友(2019-05-20):
感谢分享,上面推荐的两篇文章也下载看下

Behavioral model of split capacitor arraz DAC for use in SAR ADC design.pdf

Modelling of Capacitor mismatch and non-linearity effects in charge redistributi.pdf

网友I(2021-12-04):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我现在建了一个SAR ADC的模型,考虑电容失配,代码在图上,每次跑FFT最后的SNR SFDR这些都是相同的,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SAR ADC建模 MARK

网友(2022-09-22):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我现在建了一个SAR ADC的模型,考虑电容失配,代码在图上,每次跑FFT最后的SNR SFDR这些都是相 ...

你好有完整的matlab的建模代码吗,学习一下

网友(2023-02-23):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好像也遇到了您描述的问题,SFDR一直很好,且随采样点的增加而有所增加,还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