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18工艺下,AMS做后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19-02-27):
candence usr6下,用calibre提取后仿网表(noRC),利用AMS仿真工具进行仿真,出现错误如下图所示: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光看错误提示不知道真正造成问题的原因,你可以这样试试:
一个思路是你找到后仿网表里提示错误的这个参数,看看是否有误,试着改改这个参数看看能否变成可以仿真,从而找到出问题的原因;
另一个思路是把你后仿的电路删除一部分,看看删除哪个器件后能够正常仿真,从而确定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A(2020-04-08):
TSMC18后提的网表里,MOS管的sca、scb、scc等为巨大的值或负值,后仿就会报这个错。原因可能是MOS器件的栅有非水平或垂直的走向,比如45度斜着的栅,这样在后提取生成网表时就会出现异常的sca、scb、scc值,可手动全部改为0即可,对后仿结果无影响;或者用calibre后提生成calibreview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2024-05-05):
引用 网友A:
TSMC18后提的网表里,MOS管的sca、scb、scc等为巨大的值或负值,后仿就会报这个错。原因可能是MOS器件的栅 ...

您好,可否向您请教一下,“或者用calibre后提生成calibreview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里是指在提取参数时,format选择calibreview吗,我这么选的,依然出现了这种问题,是我的理解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否向您请教一下,“或者用calibre后提生成calibreview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用calibre后提时,output后提保存的格式选择calibreview,如果保存成spectre网表会有这种问题。这问题我也是在以前的TSMC18工艺时遇到过,sca/scb/scc是与WPE效应有关的参数,可能因为出现45度的栅走向时软件后提计算这几个参数会出现问题(经常是在第三方的数字标准单元库里会出现45度栅走向的情况),变成数量级上巨大的正值或负值。之前要么通过手动把后提生成的spectre网表里的这几个参数全部改为0,要么就是直接反标保存成calibreview电路器件的形式(其实就是默认会把这几个参数都置0了)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0.18工艺的WPE效应应该还不那么明显,所以这几个版图提取的参数值置0的影响应该也不那么大,当然最好还是要留意一下工艺资料里对此影响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否向您请教一下,“或者用calibre后提生成calibreview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或者有什么临时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2025-05-05):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后提时,output后提保存的格式选择calibreview,如果保存成spectre网表会有这种问题。这问题我 ...

您好,我tsmc18数字标准单元提取pex时,输出也是calibreview,但后仿仍报错sca问题。想问一下您修改netlist文件后,是怎么把他再转变为calibr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