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LVDS的问题

楼主(2019-02-27):
我用FPGA跟一个ADC通过LVDS进行通信,FPGA规定用LVDS时,相应BANK的电压为2.5V,这样出来的L号的共模电压在1.2V左右,
而ADC使用的电源是1.8V,出来的L号共模电压在0.9V左右,
想问下这样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会识别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