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verilog实现一个迭代方程呀?

楼主(2019-02-27):
请问如何用verilog实现一个迭代方程呀?
请问各位verilog如何实现以下这个功能:
运算精度为32比特,其中符号位1比特,整数部分9比特,小数部分23比特。迭代方程组如下:
x(i+1)=1-u*x(i)*x(i)
如果初值分别都知道,迭代次数也知道,如何用verilog实现?我拿到后想来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办,请大家多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要么 :全组合逻辑
always @(*) begin
    for(int i=0;i<iterator;++i)
         x(i+1) =1-u*x(i)*x(i)
end
要么 :pipeline
    迭代几次,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明明就是一个有记忆性的方程 x(n+1) 的值与前面x(n)的状态有关
原理上讲组合电路怎么实现?

普通ASIC的综合工具也不会理解这几段代码
XILINX的HLS high level synthesis 会认识
但最后也会综合成时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