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virtuoso 6.1.7 Verilog-A仿真流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9-02-27):
我今天在学习virtuoso 6.1.7 版本的veriloga的使用,遇到了一些问题:
之前师兄用6.1.5版本写过verilog-A,在6.1.5上是可以正常生成symbol,师兄采用ADE spectre仿真。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做系统仿真的方法,有用AMS仿真器,也有Spectre仿真器。我按照师兄的流程,在创建veriloga cellview之后,我写了一个VCO的模块,在check时,出现了以下问题

VCO 的Verilog-A

VCO 的Verilog-A

忽略这些warrning,手动生成symbol cellview后,调用ADE Spertre仿真器

运行check

运行check

Spectre Verilog-A仿真设置

Spectre Verilog-A仿真设置

出现的缺少.oa file无法提取网表问题

出现的缺少.oa file无法提取网表问题

显示缺少.oa file,无法提取netlist网表,这个问题求助大神如何解决呢
注:师兄在之前6.1.5版本上是可以进行verilog-A仿真。目前我遇到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6.1.7版本上。

楼主:
解决了,缺少.oa文件,原因是在veriloga进行check时,需要调用cadence的编译插件,这个插件具体我不知道放在哪,但是只要将自己的设计库和cadence的安装路径在同一目录下,例如我的cadence软件的默认库路径放在在/home/EDA/cadence/IC617/tools.lnx86/dfII/samples/artist中,只要将my_library(这是我自己的设计库)放置在上述路径中,再次运行veriloga check就能正常读取相关编译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自己的设计库与Cadence软件的装载库放在同一个目录下,这不算一个解决方法吧。

楼主(2020-07-30):
最近把新服务器安装了一下,上面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关联上INCISIVE导致的,在cadence install界面configure “cadence”。加入AMS library的安装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