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镜失配总结

楼主(2019-02-27):
最开始上传的时候图片和公式没有上传上来,现在应该可以了。以下都是自己做的一些总结,与大家一起分享进步。(也放在知乎上了,这边的图片都是从知乎那边截取下来的,所以有水印)

1. 1:1电流镜
在之前一直对最简单的电流镜的失配存在一些误解,比如下图中最简单的电流镜,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失配应该如何改善?之前的理解认为加大电流镜管子尺寸可以提升精度,但其实真正决定失配精度的是MOS管的Length。
在上面的公式中,忽略了失配的二次项。
上一步计算中,同样是忽略了失配的二次项。
先看右边部分,L越大,σW越小。W越大,σL就越小。因此
两者刚好抵消,因此对输出电流的失配没有影响。
然后观察左边部分,这边会有一个前提,即输出电流是不变的。因此可以将上边的公式转化为:
AVth是与MOS管尺寸成反比的。
从上边的公式中可以看出,只有L能改善失配特性,L增加一倍,失配性能能改善一倍。
仿真结果
在cadence上搭建了简单的电流镜电路,用monte-carlo仿真得到输出电流的失配标准差。
从上边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增加L可以明显改善失配特性。W的改变只能稍微影响sigma。
2. 1:N电流镜
当电流镜MOS管不相等时,如下图所示:
如下的仿真结果也验证了上面的理论分析:

因此,sigma随着电流增加而变大,但是与输出电流的比例是不变的,均是23.5m。
Sigma / Iout = 23.5m
3. 不同输出电流之间的失配
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关注的往往不是一路输出电流和被镜像电流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路输出电流之间的匹配关系。如下图所示:
两路输出的MOS管尺寸比为M:N。
可以认为两路输出均是互相独立的随机事件,而且由之前的章节可以得到I_out1和I_out2的标准差为Mσ和Nσ。
根据概率论的内容,两路输出电流的标准差为:
仿真结果:
M/N从1/1,2/2,3/3的sigma满足公式。
可以看到,M=N=1时,sigma=23.5m。M=N=2时,sigma=1/sqrt(2)*23.5m=16.6m。M=N=3时,sigma=1/sqrt(2)*sqrt(2/3)*23.5=13.56m. 实际仿真结果与理论计算十分符合。
当M=1,N=2时,Iout1/Iout2=0.5。理论计算的sigma=1/sqrt(2)*sqrt(3/2)*23.5/2=10.18m。
当M=1,N=3时,Iout1/Iout2=1/3。理论计算的sigma=1/sqrt(2)*sqrt(4/3)*23.5/3=6.4m。
(这两种情况下,23.5除了实际的电流比例。这是因为23.5m是1:1时的sigma,如果是1/2,那么sigma就会减半。)
最后一种情况是M=2,N=1,此时电流比例为2。理论计算的sigma=1/sqrt(2)*sqrt(3/2)*23.5×2=40.72m。也是和仿真结果十分符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和公式都挂了

网友:
看不见图,老哥

网友A:
看不见图,

网友B:
沒有圖, 這是自己的心得嗎?

楼主(2019-04-02):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

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圖, 這是自己的心得嗎?

恩,原创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原创哈

问一下 , LED current sink 常有 1:1000~ ..这类流片会偏差, 就算 L 拉长  也是偏差 ,  如果需做 1:1000 trim 还有其它方式吗?

另个如果 oled driver current sink  , channel  200~400 channel , 不同 channel间 v.s. channel 间 , currentmismatch 是个大问题. 特别是 oled 先天 特性不同 channel不同 , 有些人说 会提不同 channel间, 去做channel Vt compensation去解决 (AMOLED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 LED current sink 常有 1:1000~ ..这类流片会偏差, 就算 L 拉长  也是偏差 ,  如果需做 1:1000  ...

这个channel-to-channel 之间的mismatch由L决定,当L尺寸接受不了的时候对每一个channel的Vth进行trim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会增加测试成本。

网友D:
不同电流间,我认为除了版图位置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没理由M=1,N=2和M=2,N=1不一样

网友E:
基本上那 M  N  对调不就一样?  除版图位置 ,
M:N  = 1:3   57.38m
跟 M:N = 3: 1  6.4m
但是 M:N 跟 N:M  是一样 , 因为  M N 都是同样MOS

current mirror 得  vgs , vds 同才会一致, 但是 multi 影响到电流 , 那会影响mos VDS ,你可以做个  opa , 有些要求高匹配 会用OP 去那两MOS个间 VDS 接近

但是多 channel LED current sinker .须一堆 OTA 就占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电流间,我认为除了版图位置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没理由M=1,N=2和M=2,N=1不一样 ...

可以再仔细看看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那 M  N  对调不就一样?  除版图位置 ,
M:N  = 1:3   57.38m
跟 M:N = 3: 1  6.4m

饱和区主要是L决定,线性区就得考虑VDS了

网友:
当L尺寸接受不了的时候对每一个channel的Vth进行trim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网友:
1:2和2:1为什么不一样?根据你的公式,M和N哪个是1、哪个是2不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那 M  N  对调不就一样?  除版图位置 ,
M:N  = 1:3   57.38m
跟 M:N = 3: 1  6.4m

1:3和3:1应该是没区别才对吧?哪个电流大、哪个小都是人为定义的,它们之间的失配应该只有一种结果才对,怎么会有两个值?你现在想明白了没有?

网友F:
电流失配是不是还和你对电流增益的定义有关?我看你写的是sigma(Iout1/Iout2),如果定义成sigma(Iout2/Iout1)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也就是,即使Iout1:Iout2比值不变,但定义变,结果也不一样?

楼主(2019-05-06):
引用 网友F:
电流失配是不是还和你对电流增益的定义有关?我看你写的是sigma(Iout1/Iout2),如果定义成sigma(Iout2/Iout ...

sigma (I1/I2) 是不一样的,但是sigma(I1/I2)/(I1/I2)是一样的。
文章中sigma_out计算的是sigma/I,所以在计算sigma的时候都把电流系数乘回去了。

网友(2019-12-12):
干货满满,楼主加油

网友(2020-01-20):
好樣的,支持加一!!

网友(2020-09-09):
没看太懂,ΔVth和Avth的关系好像混着的

网友:
有错误吧。 delta(W/L)=delta(W)/W+delta(L)/L

网友:
ΔI/I化简分母不应该是√I吗?

网友(2021-09-15):
1:1电流镜推导过程中倒数第二个式子没看太明白是怎么转化的,能麻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1-10-19):
AVth是什么呀?

网友:
想请问一下,如果电流镜的Length也不同的失配该如何计算?例如2/1 : 8/2(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比例是1:2)

网友(2022-12-19):
优质文章

网友(2023-02-10):
增加WL是为了减小AVth,以及deltaW,您推导的逻辑应该是,通过增大L来减小W/L,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进而加大Vov,减小AVth的占比减小失配。

网友(2023-05-26):
Long L  model  有 时 存在盲区 ,因为cmos design 多数short Length
OPA 锁两个mos  vds , 但那OPA need  gain boost  ,  gain 光 70~80db 不夠 ..
Current mirror 要达到 highaccuracy match , layout  match 外 .
MOS1 : MOS2
  vgs1=vgs2 ,
vds1=vds2  . 才会match . 所以 OPA 锁两个channel mos  vds , 你有很多channel  须很多 OPA

网友(2023-09-26):
为什么要算两路输出电流的标准差?

网友(2024-04-01):
敢问,两路输出电流的标准差公式是咋推导的呢?

网友(2024-06-20):
W/L的失配是不是不对?我看sansen第293夜,w/l的失配是1/w^2+1/l^2

网友(2024-08-28):
mark一下,电流镜失配

网友:
没太明白,但我个人理解也是L增大,失配变好(饱和区的情况下),比如我有个关系被压到了线性区,那增大L似乎并不能减小失配。
感觉35楼的前辈说的很在理,查了一下,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2025-08-24):
”可以认为两路输出均是互相独立的随机事件,而且由之前的章节可以得到I_out1和I_out2的标准差为Mσ和Nσ“

这里错了吧,应该是方差才可以直接相加,也就是Mσ^2和Nσ^2

网友:
\Delta(W/L)/(W/L)=(\DeltaW * L)/(\Delta L * W) 当W越大时,\Delta L越小; 当L越大时 \Delta W越小 因此这一项可以约等于为1,那么这一项不就造成了100%的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