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fferential difference amplifier(DDA)怎样仿真稳定性?

楼主(2019-02-27):
如图所示,用spectre怎么仿真稳定性?cmdmprobe模块插在那条通路上?ac信号加在哪里?请大神解惑,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两个环路都断开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stb仿一下就行了,环路里加入analogLib库中的difstbprobe,这是一个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模块,可以用来仿真全差分环路运放的稳定性。

网友:
用一个理想变压器将差分输出转成单端输出然后接成反相器的形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