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电容反馈运算放大器(CTIA)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9-02-27):
鄙人最近正在学习CTIA,仿真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佬帮我指点一波。

原理图

原理图

1>复位阶段,闭合Srst,将反相输入端和Vint设置为Vref;
2>在积分过程中,先断开Srst,反馈电容为Cint1,容值较小,仿真时设置为250ff,积分电流Iint100nA,积分一段时间后(Vint线性下降,但未超出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将开关S1导通,接入另外一个电容Cint2,参数扫描Cint2电容值,250ff时,Vint会在S1导通时刻上升,将Cint2中的电荷按比例重新分配,但随着Cint2值上升,Vint值并未按照在S1切换时刻上升,反而下降。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另外发现,只要Cint1和Cint2的容值总和超过2pf,就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否和运放的电流有关呢?这里运放使用了普通的二级运放。

两个电容同为250ff

两个电容同为250ff

扫描Cint2的结果,出现不正常现象

扫描Cint2的结果,出现不正常现象

网友:
运放超过输入范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平确实也不正常,当积分电容比较大时,反相端电平开始不断上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0-11-09):
电容连接着运放输出端,电容太大的话,可能会引起极点的偏移,导致闭环的不稳定

网友(2024-09-02):
请问cadence的电路图能分享一下吗,我怀疑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Vin-被锁在了Vref+Iint*Rin处,输出也是。复位选择了每20us复位2us,运放用的ahdlLib的理想运放,设置了1K的增益和1G的GBW,Iint和Cf跟楼主的一样

输入输出都这样

输入输出都这样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用直流电流源输入的话,电流会全部流进运放里,反馈电容上不积累电荷,这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