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的数字信号用模拟pad接出来可不可以

楼主(2019-02-28):
求助论坛内有经验的朋友,小弟如果芯片内部的数字信号用模拟pad接出来可不可以。
这样会不会有啥不可靠的后果产生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我有新的问题向您请教:PAD是怎么区分模拟和数字的呢?我工作3年,对PAD的区分只是根据bonding和probe来区分的,会影响PAD的大小,没有根据数字信号或者模拟信号来确定不同的PAD,所以希望了解这种新的区分方式,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模拟PAD就是一跟导线,来连接芯片内部与外部,这个导线上再接上ESD保护器件,如diode或者GGNMOS来进行ESD防护。模拟信号是连续的的,所以导线才能把模拟信号完整的传进来。
数字PAD除了接有ESD保护器件外,还有一些驱动电路,如反相器构成的Buffer或者施密特触发器。来保证输入或者输出信号的完整,提供一定的驱动能力。毕竟数字信号只有零(低电平)或者一(高电平)。这些驱动电路可以让信号上升或者下降边沿更陡峭。所以这种数字PAD我觉得是不能用于模拟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您说的bonging和probe两种方式,能否也帮我讲一讲,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原来是这样啊,那您的问题可以转换一种说法,原本需要缓冲的数字信号,去掉缓冲后,有什么影响?我想,这样您就有答案了。问题转化为数字信号去掉缓冲和保留缓冲的差别。
ESD和PAD是都有的结构,数字信号需要通过缓冲器,模拟信号不需要缓冲器。

关于PAD的大小,bonding打线,金线或铜线通过机械压力打到PAD上,金属具有延展性,会在PAD处面积变大,所以用来bonding的PAD的尺寸需要大一些;
如果,不需要bonding打线,只需要探针probe进行测试或者trim,由于探针的尖端比较细,所以PAD的尺寸就不需要很大,而且探针对芯片的应力比打线小得多,更可以考虑在PAD下方放置有源器件以充分利用面积。
设计规则中对两种PAD的尺寸要求有明显差别,是为佐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哈哈,有道理。这么看来数字信号频率不高的话,对驱动没有要求的话好像模拟PAD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业专业,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