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完成版图后在calibre lvs中有错误

楼主(2019-02-28):
用标准单元库搭个乘法器练手,在icc中各种verify都是通过的,然后把网表和版图放到calibre中验证,结果是这样的:

所有错误都是这样的property errors。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个不影响吧 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不是笑脸总归是有点慌。这个设计里完全没有宏单元或者自己的修改,所以看见这种报错我毫无头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电地问题,仔细检查下!

楼主:
仍然很想解决问题因此再来补充一些信息。又研究了一会lvs report
遇到的lvs错误都发生在NOR2X2、NOR2X4、NAND2X2类似的几个标准单元上

比如:
不知有没有大神有好的建议?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接错了

网友:
把MOS管的instance name M0 M1改成X0 X1试试

网友:
把report截图出来看看INCORRECT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抱歉回复晚了。错误内容请参考我回复中贴的图。报告中如下图:

  另外,我发现把cdl网表中NOR2X2的部分拿出来,与其版图单独做LVS也存在property错误
  但这个库的说明中说不应有LVS错误,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消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335535-1-1.html给你贴一个这类问题的解决吧,可以查看库的doc,修改相关runset的值!

网友(2020-10-09):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11-10):
请问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