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速PCB板上过孔、耦合电容对高速线影响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9-02-28):
1:目前主要做高速PCB板信号完整性仿真的软件有:HFSS、ADS、SIwave、Cadence自带仿真工具,这些工具在使用上有哪些区别?如果是做10G-30G的高速板的仿真,哪种更加专业?2: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1)目前用的是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电路板是25G的QSFP光模块测试板,芯片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已经设计完了,想仿真PCB板的S参数,但是网上没有具体的仿真操作步骤,各种设置很复杂,有没有大神有这方面经验的,还请指教。
(2)我想仿真差分传输线的S参数,以及高速线上的电容、过孔对信号的影响;伴随过孔的大小、数量、以及过孔距离差分线的距离对信号的影响;
(3)仿真高速线上的耦合电容封装的大小、电容的位置,以及相关的挖空操作对高速信号的影响;
以上的问题能通过Cadence自带的工具进行仿真吗?
一下是25G的QSFP光模块测试板:

网友:
Cadence自带工具是画PCB的那一套附带的吧?不行,Cadence sigrity是够用的。
ANSYS家的也没问题,不管用哪个,工作量都比较可观。。

网友(2019-04-26):
1. 建議SIwave 讓你很快地就也答案
2. 建議HFSS,因為3D的結構還是要讓專門解3D的tool會較好
3.1 針對電容的大小與位置,建議ADS
3.2 針對電容下挖的大小,建議HFSS

沒有建議Cadence,是因為....
我沒用過

网友(2020-09-01):
您好,请问您的疑问解决了吗?我也想学习相关的仿真技巧。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