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verilog实现一个迭代方程呀?

楼主(2019-02-28):
请问如何用verilog实现一个迭代方程呀?
请问各位verilog如何实现以下这个功能:
运算精度为32比特,其中符号位1比特,整数部分9比特,小数部分23比特。迭代方程组如下:
x(i+1)=1-u*x(i)*x(i)
如果初值分别都知道,迭代次数1000,如何用verilog实现?我拿到后想来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办,请大家多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用个ram,读出来乘完了,再写回去!用计数器循环

网友:
只有一个数啊,都不用ram了,直接用两个reg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输出一组数x[n],不好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好办吧,刚刚写错了,你看下crc校验,应该符合你说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算的是一个迭代的公式,和crc校验有什么关系吗?还是crc校验有什么其他的使用方法呀,,求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一个迭代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你的困惑了,verilog没有数组,所以你产生的数据只能一拍一拍出去,而不像C语言输出一个数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
要么时序拉长,1000cycle出一个数据,要么用流水线,一个cycle出一个数据。前者面积小,后者面积大,自己选吧。

网友:
1. 定义一组寄存器比如x_reg用于表示x(i);
2. 定义一组wire类型的组合逻辑比如x_reg_next用于表示x(i+1);
3. 定义1个计数器cnt用于控制节奏,从0计数到999;
4. x_reg_next = 1 - x_reg*x_reg,这里的“1”需要量化为32bit,与x_reg的格式有关;
5. 每个时钟周期让 x_reg <= x_reg_next;

罗列了思路,细节需要多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