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19-02-28):
ncvlog:*F,DLNS:packed library for 'worklib' was either corrupt or the file system cache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请问一下,这个packed library 是哪个library。

网友(2019-05-22):
Normally in the directory INCA_libs.  Remove the directory INCA_libs and re-compile the source code can help.

网友(点评):
You are right. It can solve this problem. I tried it and it succeeds.

网友A:
中间文件删掉,重新编译。

网友B(2020-03-25):
引用 网友A:
中间文件删掉,重新编译。

请问能说详细些吗?中间文件是指的哪些?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说详细些吗?中间文件是指的哪些?

仿真运行目录下有个INCA_libs文件夹,把它删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