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2017 runset逆天bug

楼主(2019-02-28):
每次calibre 2017启动时都会自动产生一个无效的runset路径,这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求助各路大神点拨!!

网友:
您好,
1,我怀疑是PDK自带的runset配置脚本出的问题,可以换其他PDK,或者不使用任何PDK,进行验证。
2,我知道你这张图的最后一列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它定义了打开calibre弹出的窗口的大小和位置,应该是上一次保存runset时的窗口大小和位置。640x512+1048+293,640x512是窗口大小,(1048,293)是窗口位置,参考点似乎是左上角。
3,calibre的runset信息的保存位置默认是用户家目录,隐藏文件,按照drc、lvs等分为好几个文件,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进行编辑。.cgidrcdb .cgilvsdb ……  文件名的含义:cgi-drc-db,cgi我还不明白,db可能是database的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使用其它PDK或者不用PDK打开时,同样会出现无效路径的的runset,用calibre 2016 或者calibre 2013版本时是正常的,最近换成2017版本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2019-05-16):
我同样是有这个问题,怀疑是环境变量设置的有些问题,您这里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