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关于电阻R和电容C的自校正方面的文章

楼主(2019-03-01):
电阻R受工艺的影响会偏离设计时候的值,当我需要一个精确的R的时候该怎么做呢?有哪为同学有这方面的文献吗?电容C用MOS做的话也有如上的问题。MOS电容可以做到高精度,可以实现单端接地的容值,但是差分连接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做了,必须得选MOS电容了,这时该怎么自动校准呢?

有知道的同学帮忙指导下

网友:
可以相对于一个精确的外部电阻进行校准。

网友:
电阻可以相对一个片外电阻进行trim。
比如通过一个v2i电路将电阻变化转化成电流输出至片外。

网友:
还有,你也需要注意你的电阻的温度特性是否满足要求。
不满足可以考虑不同温度系数的电阻相互抵消温度系数,缺点是电阻校准时2种电阻都需要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芯片pin脚有限制,不能分配给外接电阻做校准,只能在片上的校准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一下我曾经遇到的类似问题,几年前需要做一个中频滤波器,中频滤波器的带宽和中心频点需要自动校准,而它们主要与RC乘积相关。我解决的办法是在滤波器RC阵列附近做一个同类型R和C的张弛振荡器。芯片上电后即可用晶振时钟测量出RC振荡器的频率,这即可推断出RC的偏差值,也就能够校准振荡器的RC值。同理这也就可以间接校准滤波器的中心频点和带宽,或许会有一些offset,不过问题不大补偿上就行了。

网友:
或者在wafer test时校准

网友:
用精准的频率校准,频率不变,改变k*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