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共模电压一直在增大

楼主(2019-03-01):
如图,瞬态仿真看到的波形,为什么共模电压一直在涨?

网友:
输入共模电压一直在涨?

网友:
把仿真时间拉长看看,能不能稳定

网友:
上电路吧,信息太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间也太短了,整体波形什么样的?

网友:
有直流漏电通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ly

瞬态模拟需要时间来稳定。 观察内部节点Vbias和Ibias,先稳定下来。

楼主:
噢噢,感谢各位大佬,就是仿真时间不够长电路还没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