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分离和基板分离的区别与做法

楼主(2019-03-01):
哪位大神能够讲解一下电源分离和基板分离的区别,以及一般layout如何做到电源分离和基板分离

网友:
您做的是PCB的layout,还是IC的layout呀?好陌生的概念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 layout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首先很抱歉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然后我想请教您,我在版图和工艺方面都没有接触过“基板”的概念,能请您指点一下,解释一下“基板”这个概念吗?它是出现在什么地方的呢?我会非常感激您的讲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首先很抱歉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可能不同公司不同讲法。
我们公司也叫基板。
基板 = SUB

网友(点评):
哦,原来基板指的是***啊,谢谢哦~

网友(点评):
点评中还屏蔽***? s u b?什么鬼哦~

网友C:
电源分离不明白指什么,是指隔离?
我自己理解的你提问的基板分离是说与基板不同电位的pwell用DeepNwell隔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分离不明白指什么,是指隔离?
我自己理解的你提问的基板分离是说与基板不同电位的pwell用DeepNwell隔 ...

感觉是这个意思,基板分离是指sub上不同pwell区域用deepnwell隔开,所以他们可以接不同的net.
电源分离不知道是不是指不同模块的电源线直接连到电源pad上,不互相连到一起。

网友:
不同电源,不同的N阱就可以啦,
不同地用深N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