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不建立参考模型跟功能覆盖率有直接关系吗

楼主(2019-03-01):
1、功能覆盖率是之关心端口处还有寄存器的覆盖率这些吗?比如我们用参考模型完成dut的某些功能,需不需要收集其功能覆盖率
2、另外一些我们没建立参考模型的,怎么收集其中一些功能的覆盖率

网友:
没有关系。参考模型是为了在验证中能自动比对,提高效率。功能覆盖率是查看跑的所有用例是否覆盖了功能点,功能覆盖率要编写收集的功能点b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那我们通常只通过接口和寄存器就能实现对所有功能点的覆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有功能点都怎么定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