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不通过$display的方式,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查看class内部的数据变化吗?

楼主(2019-03-01):
SV中,不通过$display()的方式,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查看class内部的数据变化吗?  DVE的单步调试能查看class里面的property的数据变化吗?

网友:
VERDI新的版本可以查看class级别的信号,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dve也可以,加上编译选项 -debug_access+all 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DVE加上debug的选项,也不行吧?我试过,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不行的?你DVE截图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另外添加了一个class,里面有些task/func,想看这个class中的数据在不同时刻的值。

网友(2019-03-31):
gui界面的单步调试。
不过为啥不用display呢?
uvm的log层级控制很方便啊

网友:
我是使用vcs+verdi的,vcs编译生成simv
./simv +UVM_TESTNAME=case0 -gui=verdi,进入gui单步调试,可以在UVM的class里设置断点,变量也能加入w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