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asing Folded Cascode Opamp

楼主(2019-03-01):
多数在书上看到
I3 = I2 + I1
但是有时候看到设计 特地让I3稍微大过 I2+I1
请问为什么需要大过呢?有时么特别用意吗?

网友:
Imn3 = Imn4 + Imp1是永远成立的啊。。。
你是不是意思IMP1比IMN4大?

网友:
确保Mp5和Mp7始终都有电流,不然bais电压会被一直拉到地,影响M3工作点,而且恢复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时间,从而减慢瞬态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刚看了照片的label有点问题,已经重新上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确保有电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I3怎么能大于I1+I2?根据KCL不是应该恒等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应该这样说在common voltage时,I1=I2=0.5I3
也就是比方I1=100u,I2=100u,I3=200u
但是却故意biasing成I3=210u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这样I2就等于110u了

网友:
MN3和MN4设计得更大。 因为在转换期间MN3(MN4)的漏极应尽可能恒定,因此晶体管的工作模式不会改变。 根据您的运算放大器转换速率,这有时很困难,因此会关闭晶体管MN4或MN5

运行快速摆动仿真案例并观察MN3和MN4的漏极(观察MN5和MN6的工作模式)。

书籍不包括设计细节。

楼主:
是担心上面的pmos被关掉后要重新开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担心上面的PMOS被关掉后要重新开回吗?”
通常不,当Vin = gnd时更糟糕的情况。 由于PMOS MP1,MP2允许的电压室(Vthp-Vdsp)大于MN4,MN5的源电压。 当然这取决于设计。

网友:
其实是保证I3=1.2~1.5*(2*I1)

网友:
这运放第二级用N输入,第一级输出阻抗和第二级输入阻抗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