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DDR3读出数据错误

楼主(2019-03-02):
SOC中,将存入DDR3数据读出来,仿真正确;上FPGA后,通过软件将DDR3数据读出来错误,有好多是0,只有部分数据被读出来;
FPGA 中DDR3 controller  soft 303MHZ,不知是何原因?请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最好把图贴出来,还有读写操作过程,参数什么的,大家看到了,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

读

   图1为写时序,图2为读时序,仿真均正确;上FPGA后读出来的数据好多都是0,只有很少一部分数据被读到,不知是何原因?如何查找,DDR3时钟303MHZ,是不是板子速率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到的数据跟地址对应不对应?是不是就没写进去,所以读的跟想的不一致

网友:
你看到0是指DQS,那當然會是0與1的變化。依第一張圖看,資料早2個clk丟出,所以在第2張圖,前2個資料不見(D98 & 637)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张图是写时序,前两个数据时DM信号有效,所以前两个数据是不会写进去的,第二张图是读时序,写入与读出数据一致,仿真没得问题,上FPGA后,软件读取的数据有问题,我就想问下一般FPGA上DDR会出哪些问题?速率达不到还是什么原因?mem_ck =303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写一致,上面是仿真波形,完全正确,就是上FPGA后,软件读出来不对,只有几个数据对,其余好多都是0,所以我想问FPAG上DDR一般会出现啥问题?mem_ck=303MHZ,是不是时钟速率达不到?

网友:
你的写的dqs不是应该早于dq 就要toggle的吗,有个preamble 时间

网友:
也许是仿真的DRAM模型和FPGA上使用的DRAM timing 参数不一致吧,把软件读出的结果贴出来更方便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