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ub_radix_2 SAR ADC数字校准算法研究疑问

楼主(2019-03-02):
有之前或者现在研究过冗余SAR ADC数字校准算法的大神吗?最近在学习这一校准算法,有一个问题没有理解,如图所示:1阶段为采样阶段,2和3分别为Vin+△a和Vin-△a的转换过程(Vin为同一模拟输入信号,△a为加入的扰动信号),但是一个校准周期内,只采样一次,如何在3阶段转换出Vin-△a?即如何在Rsv'd保持住之前采入的Vin。求了解的大神解惑,也欢迎感兴趣的一起讨论,万分感谢,附件为参考论文

网友A:
这是ODC,dac阵列里多加了一个offset注入的电容,注入正offset的时候这个额外的电容接vref,然后开始第一次转换,这时候的转换结果是vin+deltaV的数字值,然后在rsvd的过程中所有电容回复到转换前的初始状态,基于电荷守恒原理,如果电容回到采样结束后的初始状态,DAC的输出值也能回到初始值,随后额外的电容接-vref,然后进行第二次转换,这个阶段转换的结果是vin-delta的数字值
详细的你可以看Wenbo Liu的论文
目前odc/rdc都已经做到尽头了,如果是要发文章可以选别的方法
以上个人愚见, 欢迎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谢谢大佬指点,1阶段采样结束时刻,额外加入的注入offset电容切换到Vref,加入正扰动,转换结束后,Rsv'd阶段,额外加入的注入offest电容保持Vref吗?然后Rsv'd阶段结束时刻,offset注入电容再切换到-Vref,加入负扰动?            2.还有一个疑问,在加入的扰动值delta a对应的量化后数字量为delta d,想问下,这个delta d在LMS迭代时的初始值是怎么得到的?
3.后台校准的方式还有请问还有其他可以研究的校准算法吗,没有做详细的调研,还望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1,从这篇文章来讲,在rsv'd开始阶段就要把offset接到-vref上。你看到这篇文章呢,额外的加了一个rsv‘d阶段。加这个阶段就是为了让dac有足够的时间settle到一个稳定的值上。如果你在res’d结尾时注入-offset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的dac要能settle足够快。
2,delta a都是按多少lsb设计的。比如你按Wenbo Liu的25lsb来设计。那么在矫正时你要从转换结果里加减+-25lsb。当然实际上电容会有误差,所以delta a-delta d不一定等于0,这样会降低矫正的精度。为了对付这种offset注入的误差,Wenbo Liu又搞了个双环的矫正算法。这个精度很高,如果我没记错,但是收敛需要迭代500万次。
3,后台还有什么ICA, 机器学习之类的。基本上也都被Wenbo Liu和Yun Chiu他们做得绝种了。
4,14bit以下的sar adc还是在和mismatch搏斗,可以用lms矫正。14bit以上就是同噪声的搏斗了,最近日本几个人在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上发了一篇用机器学习来做矫正的,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向大佬学习啊,不知道以后机器学习能不能直接搞定全定制的模拟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目前尚不敢说AI包治百病!
但是AI还是很适合搞定这种原本适用LMS算法的场合。比如吉林大学常玉春老师组最近出了片用反向传播网络来做SAR矫正的文章。

新的方法固然各有特点,如果要工业界接受,还是得有性能突破。目前的各种算法的关键问题是计算量,如果有兴趣可以翻一下所有搞LMS矫正的文章,看完我相信大家都会发现现在搞矫正算法的从来不谈数字部分的实现,一般都只简单的说一句矫正是软件实现,或者只提供一个从综合工具里估算出来的面积和功耗...

以上是不才的粗浅看法,欢迎真大佬来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 应该是在UTDALLAS 受了chiuyun的启发,现在开始搞各种sar的校准算法了~~

网友(2019-07-03):
非常有益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ODC,dac阵列里多加了一个offset注入的电容,注入正offset的时候这个额外的电容接vref,然后开始第一次 ...

请问大佬说的ODC和RDC都是什么意思,能说一下看什么参考文献吗?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从这篇文章来讲,在rsv'd开始阶段就要把offset接到-vref上。你看到这篇文章呢,额外的加了一个rsv‘d阶 ...

如何同噪声搏动呢? 14bit以上噪声主要在 SH端还是 比较器端呢,大神有没有做过14bit以上的AD

网友(2023-09-26):
想问一下,这个offset能否取值太大,比如100LSB及以上,有什么缺点

网友(2024-02-03):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说的ODC和RDC都是什么意思,能说一下看什么参考文献吗?多谢了! ...

ODC就是offset double conversion,可以看一下这一篇A_12b_22.5_45MS_s_3.0mW_0.059mm2_CMOS_SAR_ADC_achieving_over_90dB_SFDR
RDC暂时不知道

网友(2025-07-09):
为什么我下载附件只有一个图片没有论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ODC,dac阵列里多加了一个offset注入的电容,注入正offset的时候这个额外的电容接vref,然后开始第一次 ...

大佬Wenbo Liu是哪位啊?在哪找他的论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