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操作能让ic617能批量仿真

楼主(2019-03-02):
有什么操作能让ic617能批量仿真
比如一个库里面有100个电路仿真bench,我希望写个什么脚本可以让它们自动跑完。
还希望每次仿真都能重新生成网表,因为电路模块时不时会有修改,但是顶层不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任务应该不太现实,因为电路的修改总会造成仿真的不顺利,很容易忽视掉改动所造成的问题。

当然这个思路引起了很多关于模拟电路设计需不需要一个Verification的流程问题,到目前为止,模拟射频设计还没有形成一个设计与验证交替进行的方法学吗,值得探讨下去!

如果真的要批量执行仿真,最简单的就是SKILL+Ocean脚本这样的做法了,其中简单的SKILL用来轮询列出的Testbench, 并且产生Netlist, 而OCEAN脚本可以被SKILL调用,逐个运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