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Interactive Error

楼主(2019-03-03):
各位老师好!    我现在奇怪的是拷贝的一个linux虚拟机系统,使用的是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762467-1-1.html

  第一次启动时候把license.dat里面的hostid改成ifconfig -a里面的HWaddr,然后calibre drc和lvs正常启动,然后重启虚拟机之后,这个calibre drc lvs pex都不能启动了,显示的是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Calibre Interactive请问一下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然后我根据http://bbs.eetop.cn/thread-620762-2-1.html帖子进行patch修改,patch显示checked但无修改,然而仍然无法启动calibre。
    如果能帮忙解决此问题,愿意高信元或高价报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qq:493033701

网友:
重启之后再把MAC地址改成license里的MAC地址啊,谢谢采纳!

网友:
没有使用过虚拟机来运行这些软件。但是建议你检查一下重启虚拟机后MAC地址的情况。有时候一些虚拟的MAC地址(比如VPN)会导致license失败

网友A(2019-08-06):
把license中第一行的id复制,并替换license中其余hostid,同时将该id用于虚拟机的mac。
将license的第一和第二行注释掉,保存。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63823-1-1.html?_dsign=fc5b4187
试一下这个里面的mgclicgen.py。
运行方法:mgclicgen.py hostid

网友(2019-11-05):
你在license.dat的开头加上下面的两行(原文直接加上去就行 不要替换host id)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Your Host ID> 5280
DAEMON mgcld /opt/calibre2015/aoi_cal_2015.2_36.27/bin/mgcld

网友(2020-06-2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12):
引用 网友A:
把license中第一行的id复制,并替换license中其余hostid,同时将该id用于虚拟机的mac。
将license的第一和 ...

大神,真的管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