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iver芯片pump电路,寄生BJT的model问题

楼主(2019-03-04):
在driver系统里,设计pump电路,在debug的时候经常发现各种寄生BJT导通的问题。
请问有没有推荐的建模方式,将BJT的加入到仿真中,能够在仿真阶段发现可能的寄生BJT通路呢?
谢谢!

网友:
自己可以写一个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有器件内的BJT和器件之间的寄生,还有某些隔离ring造成的寄生,没有想到好办法实现。
有没有指导建议可以提供呀?

网友:
单环的话,PN管距离拉远,15~20u,就安全了(+-30V)。另外做双环直接就杜绝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