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感觉开了aps加速后虽然多核仿真了但是没有用完cpu的频率

楼主(2019-03-04):
我的是8线程的,频率2.3G但是仿真时看描述文件虽然用了8个线程但是频率只用了700M,手机发的贴不能贴图,我后面再贴个图

网友A:
用多少M是要设置的吧。

楼主(2019-07-31):
引用 网友A:
用多少M是要设置的吧。

不是的,完全不受控制,CPU利用率根本上不来,每个核利用率只有10%左右,拖进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完全不受控制,CPU利用率根本上不来,每个核利用率只有10%左右,拖进度

...

我这边是可以设置使用多少个核。但是也不能太多,根据电路规模有一个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可以设置使用多少个核。但是也不能太多,根据电路规模有一个上限。
...

我也是设置的核数,主要是觉得这cpu利用率太低,听说hspice可以全速,看来要装个跑了

网友B(2021-08-03):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设置的核数,主要是觉得这cpu利用率太低,听说hspice可以全速,看来要装个跑了
...

其实H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越多就越快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B:
其实H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越多就越快

您好,我在用hspiceD仿真的时候,看到CPU占用率是很高的(设置10核心,基本吃满10核),但是我用APS(设置的16核),看了使用率,只吃了差不多4个核心。为什么说H是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