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检测一组信号的某一个发生变化

楼主(2019-03-04):
    有一组信号来自其他模块,分别表示电压、温度等信号,每个信号使用若干bit表示,当信号发生变化时生成一个信号上报。    我想到的方法是对所有输入打1拍,然后用当前值与上一拍的值比较,任何一个不等就表示数值变化了。
    这样做的话需要使用很多寄存器(大约100个),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功能没必要想着去省资源了吧,功能挺小的,现在片子容量都那么大

网友:
都是模拟信号,那取决于你的模数转换的采样率能给出多少比特的信号,而且是否一定要检测每一比特的翻转,是否可以先从需求下手,也许可以考虑截取某些比特来判断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用在一个低成本的芯片中,不是fpga,所以能省则省

网友:
一组信号是多少,每个量化是多少,对实时性要求高不高?然后再选用什么芯片吧,如果实时性不高单片机也够了,分时处理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一比特都要关心,比如说电压目前是10001,如果只关心最后3位,当电压变为11001或00001时就检测不到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组合逻辑能可靠检测。
   其实我想到一个方法是使用crc,比如8位的,输入的任何变化(不确定是不是“任何”)都会使得crc结果改变,但是这块的逻辑本身也不是很少。

网友:
你现在说的只是一种实现想法,我说的是从实现原理入手,到底电压的10001和10010有多大差别,并不是从数字上来判断的,毕竟你测量的是模拟信号。想法可以讨论,但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真正目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