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搭建TOP的power线时问题

楼主(2019-03-04):
最近在做top层,在做power时,有个模块需要的电流密度比较大,有人建议我把顶层金属搭成网格状,那么不就形成了闭合线圈了么,有比较大的电感,请问大佬们这么做会有影响么

网友:
那个人的建议是正确的
你考虑多了

网友:
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电源类芯片

网友:
不要想太多

网友C:
您好,
画版图时试图考虑寄生效应,您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问题的关键是理解电感的定义和性质,进而对电感进行估算,得出一个寄生效应的数量级,这个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决定进行怎样的版图设计。
【我对电感的理解不深,不能给出从电感本身的更深入的解释和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可以提供几个思考的角度,希望能帮到您。】
1,网格状的金属,能组成线圈吗?电流是怎么在线圈中流动的呢?
    因为您这是电源线,电流不应该环形流动,所以不存在这个线圈;
2,即使存在这个线圈,那么它的匝数是多少呢?
    您这应该也不会产生很多圈。
3,即使有好几圈,您的电流的频率是多少呢?
    频率越低,产生的磁场越小。您这是电源线,很稳定,几乎不会因此产生磁场。

所以,在这个地方,不需要太考虑电感的问题,而应该多注意电流均匀性、电流密度、导线电阻等问题。

推测您的朋友给出建议的出发点,应该是:
  1,大电流的金属线需要比较大宽度,需要考虑机械应力、翘曲、电流均匀性等问题,所以工艺规则上要求在宽金属挖槽【slot】,画成网格状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2,网格状可能更有利于电流均匀流动,避免在局部的电流密度太大,产生电迁徙效果,引起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环形电源线也会产生涡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我对电感这方面了解得不多,能请您详细讲解一下吗?
1,能介绍一下涡流会在哪些情况下产生吗?产生的原理是什么呢?产生涡流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2,在这方面,不同形状的金属线会产生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能做一下直线、网格状线和环形线之间的对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度一下吧,会比我来讲要清楚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谦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画版图时试图考虑寄生效应,您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问题的关键是理解电感的定义和性质,进而对电 ...

大神讲解的太详细了,通俗易懂!

网友:
如果是高频电路,那么会对寄生非常敏感 尤其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