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仿真过程中报错

楼主(2019-03-04):
NC仿真过程中报错  ncsim: *E,DBOBBD:  Cannot creat SHM probe for  test.top.memory求助

我定义了一个memory,reg [7:0] memory [0:65535],在NC仿真过程中报如下错误
    ncsim: *E,DBOBBD:  Cannot creat SHM probe for  test.top.memory

当定义了一个memory,reg [7:0] memory [0:321],在NC仿真过程中就可以跑通,为什么?求助

网友:
猜测memory太大,程序不能分配足够大的连续空间。
但是你的也不是很大。

网友:
你按照它的提示,先creat SHM probe for  test.top.memory,然后再跑仿真

网友(2023-12-09):
我也遇到了,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30):
请问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