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问题

楼主(2019-03-04):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请问图中运放中的R是什么作用? 把R删除之后,环路会不稳定,震荡。  谢谢!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看不到。是一个 NMOS差分对输入的运放,下面是电流源偏置,上面是电流源负载PM1和PM2,PM1是二极管连接的,PM1的栅极与PM2的栅极连接,但是PM1的栅极与PM2的漏极之间有一个阻值特别大的电阻。   不知道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为什么图片看不到

网友:
共模反馈电阻?

网友:
相当于五管运放输出跟P管gate连了个大电阻?

网友:
电阻的目的是降低增益

网友:
阻力在中间是否有水龙头? 即在漏极之间连接的两个等值电阻串联。 如果是这样,它们是共模反馈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PM1自己的栅和漏连接,PM2的栅与PM1的栅连接,在PM1的栅与PM2的漏之间有一个大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很大,应该是M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差分对是NMOS,上面的PMOS电流源负载,PM1的栅和漏连接,PM2的栅与PM1的栅连接,然后再PM1的栅与PM2的漏之间有一个M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呀。其实就是个简单的五管运放

网友:
什么作用你不是说了吗,拿掉不稳定那不就是密勒补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原理图,很难想象电路。

PM1和PM2系列是否连接了设备(PM1在顶部,PM2在下面)? 如果是这样,则PM1和PM2相当于单个CMOS器件(即,如果它们的尺寸相等,那么等效W / L是PM1的W / L的一半,并且PM1在线性区域中作为电阻器等效物)。 大型MegaOhm电阻使二极管连接等效PMOS。
MegaOgm电阻从PM1和PM2的栅极偏置中去耦电流吸收偏置参考。 它是某种串扰的优先过滤功能。 这是最好的我可以评论没有真正的原理图基于什么可以想象
上一次,我认为PM1和PM2是电流镜,PM1是二极管连接参考侧1和PM2电流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