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ccopt 错误求助!

楼主(2019-03-04):
大家好,我从EDI11转到Innovus上在完成新的ccopt的流程中,遇到了设置 create_route_type 后运行 ccopt_design 仍然报 layer的错误,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现在转ccopt的流程还是对此流程不熟悉,谢谢大家!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从EDI14.2Z转的inNovUS 15.20版本  本来想CTS用CCOPT  一按照useguide 中的设置
就提示 上述的错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时间紧 又只好改回 传统CTS步骤

网友:
大概率还是语法两个软件有出入,看下userguide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能把你的create_route_type这条命令贴出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使用的命令为:     create_route_type -name leaf_rule -top_preferred_layer METAL3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ETAL2
类似这些命令。

不过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有一根clock处没有timing library才引起此贴的这个错误,于是把那根clock给注释掉现在可以ccopt跑起来,不过插得级数好多,比ck引擎差别很大,还没搞清楚什么原因,正在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下 你说的这个timing library 是哪个文件里没有的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MMMC里面包含的lib文件。

网友(2019-11-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在MMMC里面添加过time lib依旧报错的消息,请问楼主你找到原因了?注释掉我觉得并不是科学的方法。

网友:
把METAL去掉

网友(2022-08-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这个如何解决的,没太明白,我现在是通过gui界面操作解决的,你可以详细说一下你怎么解决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