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lint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整个设计在进行nlint进行语法检查的时候,会出现莫明的error,而从代码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比如:always @ (*)
            casex(a)
                {3'bxxx,1'b1} : RDATA = REG1 ;
                {3'bxxx,1'b2} : RDATA = REG2 ;
                {3'bxxx,1'b3} : RDATA = REG3 ;
                default  : PRDATA = 0 ;
            endcase
case{3'bxxx,1'b1}covered more than once at {3'bxxx,1'b3},希望同行不吝赐教,这种情况如何避免nlint报错

网友:
1'b3== 1'b1 和第一个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写的急,忘了写全,其实是这样的always @ (*)
    casex(a)
          {3'bxxx,1'b1,8'b1}        :RDATA = REG1 ;
          {3'bxxx,1'b1,8'b2}        :RDATA = REG2 ;

{3'bxxx,1'b1,8'b3}        :RDATA = REG3 ;
          {3'bxxx,1'b1,8'b11} :RDATA = REG11 ;
          default :RDATA = 0 ;
    endcase
NLINT报错:case{3'bxxx,1'b1,8'b11}covered more than once at {3'bxxx,1'b1,8'b1},请指点迷津

楼主:
已解决,多谢各位同行

网友:
你是想写8'd1,8'd2,8'd3,8'd1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