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中宽电源线和地线离得很近有问题吗

楼主(2019-03-04):
公司芯片目前在做芯片后端,55nm工艺,后端工程师把top2 metal用作芯片的VDD/VSS走线,VDD和VSS交替排布,metal宽10um,metal间的间距为1um,我是觉得metal的间距太窄了,而且每根metal的长度很长,有2mm,请问各位大神:间距这么小的宽metal,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应力、高温引起金属变形,会不会引起短路,又或者有其他问题呢?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DRC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没有报错。

网友:
你们没有宽铝rule吗?

网友:
您好。
1,金属间距是否足够的问题;
  可以在设计规则中查到,一般宽金属的间距会大一些,原因也是如你考虑的那样,防止短路,你只需要核查1um是否满足规则;
  更宽的金属,如你所考虑的那样,应力问题,这个也是有规则的,一般通过slot挖洞解决;但据我经验,10um的金属还用不到这个规则。
2,如果满足DRC规则,那么电源线和地线靠得近,好不好?
  答案是好!
  因为靠近带来的寄生效应是电源和地之间的寄生电容增大,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越大,电源越稳定。
  电源和地之间经常要专门加电容,如果芯片内部的这个电容不足,还会在芯片外部增加电容。

网友:
DRC过了就没问题
倒是需要担心一下density问题,如果并排走了好几组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的答案,我会再问问foundry是否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
顺便说下,有的把电源地线用两层金属,重叠放置,增加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又学到了一招。想了一下,我们之前为什么没想到这招呢?应该是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低成本产品,走线空间紧张,没有多少电源线和地线重叠的机会,所以就没有考虑过。(囧( ╯□╰ ))
但总体思路是相通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会把所有能利用上的地方都加上电源和地的电容。

网友:
意思是一根电源线一根地线为一组 然后好几组,会比几根电源线 下边几根地线这种排布好吗?这样电源地之间寄生电容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地线相邻两层金属叠起来走,这一般是design会提的要求但版图实际可操作性太差,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55nm下,10um宽金属间距1um是完全够的,不会出问题,一般0.6都可以;55nm项目刚做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C有问题吗?

drc是工厂给的,没问题就不会有应力和高温变形的问题额。。
如果金属过宽(可能产生应力)会要求做slot的吧

网友(2023-01-10):
那管子的body gate偏置线用上下两层金属叠在一起走会有问题ma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如果DRC不报的话,怕的话可以用s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