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用电路symbol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电路各子模块仿真正确,在没有将模块封装成symbol之前系统仿真也正确,但将模块封装成symbol之后系统仿真出错。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比较急,之前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可以帮帮忙。

网友:
做symbol有没有什么错误?再说报的什么错?你要看看提示的错误,这个应该有助于找到错误的原因。

网友(2025-06-02):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非常疑惑

网友:
端口啥的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