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零极点问题

楼主(2019-03-05):
最近在学习LDO,关于补偿,零极点的计算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前辈指教指教。

想问的问题是
1、极点可以通过节点估计极点:1/RC;那零点的计算是否有简便的方法?
2、传输函数在稍微复杂的电路中有什么简便的计算方法?我是通过KCL、KBL列式子,感觉电路一复杂再加上补偿电容消零电阻后就更难求了。

看了一份文档感觉讲的挺好的,大多自己也能算出来,但还其中也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下面关于加入消零电阻后的结论是什么来的?通过计算吗?要怎么算呢?

又比如下面LDO电路的零极点应该怎么求呢?

可能问题比较奇怪。但还是希望懂的前辈能进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上面的图没了,补一个:

网友:
零点一般是由前馈通路产生的,例如电容或者前馈放大器。
计算传递函数就是通过基本的KCL,KVL列方程,跟单级放大器的推导类似,只是电路一旦级数多或者加反馈,传递函数也会变得非常复杂,必要时可以做一些近似去简化。零极点位置会反映在传递函数中。
由于计算传递函数比较费时,有一些比较简便的看零极点方法,比如通过RC找极点,通过前馈路径找零点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电路一复杂就很难算出来了。进而想问一下:1、近似一般用什么方法?把较小的项忽略吗?我列了下那个电路的方程,也不知是否正确,在这个例子中能举例说说化简吗?
2、通过1/RC找极点的话,在这个例子中加入了补偿电容,和消零电阻的话,这两个器件怎么考虑?

3、通过前馈路径找零点不知道,我自己先查下看看。

感谢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近似就是把小的忽略,比如增益A一般远大于1,就可以把A+1近似为A。你这是米勒补偿吧,电容的影响肯定要算进RC里面的。   一般的模拟书上都会讲补偿和频响的,你可以再看看。你也可以找LDO的论文,也会有频率分析。

网友:
直接求直流增益。然后根据经验写出关键零极点表达式,然后将零极点分别放分子分母上就是了。
但一般都不再写完整表达式了,就算要手动计算,也只做两步:1.写dc增益表达式,这个可以直接手写 2.直接写出关键零极点表达式,次要的高频点不理它,然后根据仿真结果进行修正,ov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层主能以上面的LDO简单的写一下吗?极点可以通过节点的电阻电容估计,那零点呢?
下面是那给出的极点,没懂它是怎么推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嵌入式的没有做过,不过想来大都一样,一切都按照基本定义写就是了。我大概画画。。

如草图所示,我不考虑两个miler环路之间的影响,独立看两个零点的话,就独立看那连个大圈,黑色的我觉得是重点,蓝色的大回合是次要的。黑色的作用是把第一级输出极点向低推降低gmpo*rout倍,把次极点向高频乘gmpout*rout倍,因为第二级为同向sf,它只是起隔离作用(提供小电阻,防止第一级输出大电阻遇到大powerMOS的大寄生gate电容),增益是1,我当做看不见它,且认为它的极点很高。这就是你问的ppt中的极点表达式大概形状。算了不说极点了,你自己琢磨琢磨。。。
那主零点怎么得到呢?根据定义,让那两路电流和为零就行,注意假设那个六角星处变化deltaV时,令deltaV=1吧,在电容通路上,则Icap黑=1/[(1/sCm1)+Ron],这里Ron的大小追踪输出电流变化(Vds为零,被强制到线性区,Vgs追踪输出变化,实现动态补偿),主要是为了始终保持该零点和输出次极点相对位置作用,这个Ron大小完全自己可以写出来^^。而Ipre1_normal=1*(-gmpout),让两电流和为0(因为这里它们方向相反),写出s=gm/[Cm1(1-Ron*gmpout)]。这就是主零点。

那方法就这样,第二个环你自己也可以写出来了。在篮圈处假设电压变化1,写出两路电流大小,让它们两个电流和为零即可。Ipre蓝色=gmn1*rop1*gmp12*ron1*1*(-gmpout)=-k    ,ron1就是第一级输出N负载那一路的n管小信号电阻,图漏标了,不想改了。。。
Icap蓝=1/[(1/sCm2)+R2],写出s=k/【Cm2*(1-k*R)】.ni你看,它们有相同的形式,把k除到分母上,是不是就是书中的近似式。。

至于两个环路的相互影响,如果也遵循叠加原理的话,那我们这里的独立计算,应该也是能说明问题的。没有自细推导,直观理解,如有错误,实属我自己太菜。。忘指正,一起进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木有???

网友:
必要时 做一些近似去简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酷!!这个回复也太有心了。谢谢!!我大概明白了,我再多看几遍好好理解下。方便加个vx吗,一起学习呀!

网友:
这篇论文是讲各种运放的补偿的,里面有很多种类型补偿包括极零点的分析。可以参考一下。
Analysis of multistage mplifier:frequency compensation.pdf (410.01 KB , 下载次数: 304 )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看Zero,可以使用razavi書上的這一招,以第一張圖來分析,設Vo=0, I2=0來解kCL如下

字醜請見諒~

网友(2023-09-22):
楼主说的学习LDO的文档能分享吗?感谢

网友:
你好,能分享一下这份LDO的参考资料吗,万分感谢

网友:
你好,能分享一下ldo文档嘛? 目前正苦于计算传递函数中

网友(2023-11-28):
求一份ldo文档

网友(2024-09-13):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没了,补一个:

你好,请问有关于这张图片的电路更详细的资料吗

最近正在学习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