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设计]最近在做一款图像处理芯片

楼主(2019-03-05):
最近在做一款图像处理芯片,数据需要进行交互。想请问一下,ASIC设计有没有类似于FPGA里面的真双口RAM的存储器单元?

网友:
ASCI里面可以有:1 read port +1 write port 的Dual port RAM;也有1 (read+write) port + 1 (read+write) port的ture dual port RAM.
就是面积比Single port RAM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了,多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得看看工艺啊。还要注意相应memory compiler提供出的true dual port memory的良率。